模拟与混合信号
请教汇编指令EALLOW和EDIS的含义

楼主(2008-04-19):
请教汇编指令EALLOW和EDIS的含义
#define EALLOW asm(\" EALLOW\"
#define EDIS asm(\" EDIS\"
#define ESTOP0 asm(\" ESTOP0\"
在上面定义的 指令中,不知道三个汇编指令的含义,还请高手赐教,谢谢!!
高手

网友A:
EALLOW : 该指令设置状态寄存器ST1中的EALLOW为,作用为对访问仿真空间和其他保护积存器使能。
EDIS:同上对EALLOW位操作,但清零,禁止对仿真空间和其他保护积存器的访问。
ESTOP0:该指令主要是用于仿真中,它可以产生软件断点。当仿真器连接到C28X并仿真使能时,本指令将立即停止C28X。
我不是高手,我也是新人。
有问题先要自己多查书呢。

网友B:
望推荐关于F2812的参考书籍
我现在正在学习F2812,而且刚接触DSP,还请大家能推荐几本好的参考书籍,
在这里先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