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不能load的问题

楼主:
file 下的 load program显示为灰色,系统提示target is not connected
点击debug下的connect,显示如下错误: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0x80002240/-121
Fatal Error during: Initialization, OCS, Control,
This error was generated by TI\'s USCIF driver.

SC_ERR_CMD_HANDLE <-121>
A bad controller handle has been given to a function,
either before attempting to open the controller, or after
having opened the controller and ignored its error status.
Valid controller handles are generated when attempts
to open the controller return a clean error status.

Sequence ID: 0
Error Code: -121
Error Class: 0x80002240
I/O Port = 240

Board Name: C64xx XDS510 Emulator
Cpu Name: CPU_1

Abort:                Close Code Composer Studio.
Retry:                Try to connect to the target again.
Cancel:                Remain disconnected from the target
Diagnostic:        Run diagnostic utility.

网友:
可这边以前用的就是这个开发环境,现在再换不大好
这个问题可能是什么原因呢,如何解决呢?

网友:
本人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希望大虾指教

网友:
各位高手来指点一下吧

网友:
1,时钟正常不,测一下CLKOUT时钟是否正常
2,DSP上电后(不连仿真器),JTAG管脚的电压各是多少?
3,仿真器的配置是否正常?

网友:
用的是原装的仿真器

网友:
你是不是用的simulator?target未连接?如果你用的是510 usb的话,在安装驱动时要选择cfg文件和正确的端口

网友:
如果不能顺利打开ccs的话,load program显示为灰色。
我的做法是:
重启一下电脑,并检查并口和JTAG的接触是否良好,再打开ccs的话一般会很顺利,不会蹦出任何对话框的话,load program就可以用了。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觉得问题可能是硬件不太稳定。
重新配置了CCSETUP,在检查了下仿真器的接口,重启计算机,来回几遍就好了。
配置CCSETUP的时候,不要忘了选择Auto-generate board data file with extra configuarion以及configuration file的路径

网友:
回复 楼主:

硬件仿真没碰到过,如果是simular的话把ccs关了再打开应该就可以了,我的是这样

网友:
确认仿真器connected

确认仿真器connected to 开发板

网友:
确认仿真器connected to 开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