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vpm642的电源tps54310

楼主(2009-05-29):
vpm642的电源tps54310
我用vpm642开发板,的电源芯片tps54310坏了,自己换的,发现电流增大了300mA,现在是1A,一会cpu就烫手,程序很容易跑飞,时间久了cpu会不断的复位,只能歇会再用。好多程序要调几次才能成功,对于Date-copy指令,传送一次(720个数)可以,可是加上for循环程序就会跑死。如果仅循环一次,也可以,循环多了就跑飞。请高手指点,到底怎么回事??、
cpu
程序
开发

网友A:
这是程序:
DAT_open(DAT_CHAANY,DAT_PRI_LOW,0);
for(i=0;i<numLines;i++)
{
/*传送Y缓冲区*/
m_nID1=DAT_copy((void *)(capYbuffer+ i * numPixels),
(void *)(disYbuffer+ i * numPixels),numPixels);
DAT_wait(m_nID1);
}
DAT_close();

网友B:
为什么有些程序可以运行,而有些就是不可以,date_copy应该和硬件无关吧,我for循环时,单步运行都可以的,单步运行50多个循环结果发现数据正确,就是不能全速运行。

网友C:
正常情况的话642的板子电流应该多少?我的板子总电流0.83~0.88安左右,不知道是否正常

网友D(2014-09-06):
我的板子是50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