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2.2编译出现了错误,不知怎么解决

楼主:
CCS2.2出现如附件中的提示,
我卸载掉CCS2.2然后重新安装,还是出现相同的编译错误提示,

Buffer overrun detected!

Program: c:\\ti\\cc\\bin\\cvrlh40.exe

A buffer overrun has been detected which has vorrupted the program\'s

internal state,The program cannot safely continue execution and must

now be terminated

     就是这个提示,不知道咋整啦!

附件

网友:
我用的是CCS3.1 这两天也突然出现这个问题 一模一样

咱们是不是电脑上共同装了某个软件

我的杀毒软件是瑞星

你如果解决了这个问题 麻烦你一定把解决方式留在这里

网友:
另外 我的CCS重装也是不行

甚至我把以前ghost的含有CCS3.1的系统ghost回来 还是不行,我想,我ghost回来以后就做了一件事 就是把瑞星升级到最新 会不会和瑞星有关

网友:
把瑞星卸载了 好像没事了

网友:
更具体点可能是卸载瑞星防火墙再重启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