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的地址线和数据线有相应的寄存器吗?

楼主:
DSP的地址线和数据线有相应的寄存器吗?如果没有,那么怎么写数据呢?
另外,我在一本书上见到用DSP的低8位数据线连接LCD的数据线,用DSp的8-12位做LCD的控制线,不明白该怎样控制,是何道理,各位高手帮我解决一下吧,我是初学者,这些问题困扰我很长时间了!!!谢谢!

网友:
你需要补充一下单片机的知识。
顺便好好读datasheet。

网友:
谢谢楼上的建议,我会好好看看DATESHEET!我也看了一下单片机的书,单片机的地址线是有相应的寄存器的,DSP没发现,我看得那本书叫做DSP应用开发从实践到提高,中国电力出版社,杨银堂、马峰、刘毅著。书中的DSP是TMS320F240。

网友:
引用:

是什么dsp?
除了该芯片的数据线可以配置为其他功能,否则应该不可能。
可以的,外面加锁存器就OK了,通过软件来控制时序

网友:
引用:

可以的,外面加锁存器就OK了,通过软件来控制时序
对,那个例子前是加锁存器了,谢谢你的回答,可我还是不懂,能不能详细说说,都用数据线,那怎么进行片选,怎么往LCD里写数阿?如果再这不方便,加我QQ吧,拜托了,看到你我感觉就看到希望了,呵呵!麻烦了!

网友:
我的QQ:156687947

网友:
假设D7~D0对应LCD的数据线,D8对应En,有两个锁存器--数据锁存器,控制锁存器,前者锁存D7~D0,后者锁存D15~D8,我现在假设需要En有一个上升沿就把数据写到LCD里,而要写的数据假设是0XC0,那我可以先往数据锁存器写一个0xc0,然后再往控制锁存器写一个0x00, 接着往控制锁存器写一个0x01,不就产生了需要的时序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