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模拟与混合信号
有谁用过通过SPI的选片信号来控制与多个SPI器件的通信?
zhangle8311
zhangle8311

网友A(2009-06-14):
有谁用过通过SPI的选片信号来控制与多个SPI器件的通信?
我用2407,想跟多个带SPI接口的器件通信。打算用过CS信号来控制与不同的器件来通信,请问这样可以吗?有没有哪位高人试过?谢谢
通信
信号
接口

网友B:
很好用的,试一下嘛
我用过,是通过IOPORT来进行寻址的,一个数据寄存器,把SPI器件的CS与
寄存器相连接,比如74hc374之类的,这样先写一个数把到374, 进行片选.
或者干脆就用2407的IO端口进行寻址就可以了

网友C:
忘了加一句
SPI器件的CS一般都有另外一个功能
不能简单地变低就完事,就是下降沿作为
启动信号,上升沿作为一个操作结束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