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请教头文件的问题

楼主(2009-07-17):
请教头文件的问题
我建立好了工程以后,源文件,cmd文件,lib文件都添加了,然后scan all file depandencies 可是头文件就是添加不上怎么办啊,无数次重新建立都不好用,不知道错误在哪里,研究很久了,以前也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个问题的啊奇怪了,
请大家帮忙想一想原因所在,
用dsp以来遇到的最奇怪的事情
源文件
file

网友A:
右击工程,里面的build option里面设置编译路径compiler->propresser设置头文件路径

网友B:
我的头文件跟源文件以及cmd文件都放在一起,
我按照searchfox的方法,把头文件的路径也设置了,可是依然还是包含不进去!

网友C:
头文件应该放在什么位置呢,这个问题困扰我在太久了

网友D:
在你调用相应的h文件,build all之后,才可以从incluid中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