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P编程的问题

楼主:
在定义段的时候,.data和.bss到底有什么实质的区别啊区别啊,两个好像都是用来存放变量的,.bss可以用.data代替吗?为什么,望得到详细解答,谢谢(最好能举例说明)

网友:
我看了啊,可我觉得.bss有时可以用.data直接代替的啊

网友:
1 **************************************************
2 ** Assemble an initialized table into .data **
3 **************************************************
4  00000000 .data
5  00000000 0011 coeff .word 011h, 022h, 033h
    00000001 0022
    00000002 0033
7 **************************************************
8 ** Reserve space in .bss for a variable. **
9 **************************************************
10  00000000 .bss buffer, 10
12 **************************************************
13 ** Still in .data **
14 **************************************************
15  00000003 0123 ptr .word 0123h
17 **************************************************
18 ** Assemble code into the .text section **
19 **************************************************
20  00000000 .text
21  00000000 28A1 add: mov ar1, #0Fh
      00000001 000F
22  00000002 0BA1 aloop: dec ar1
23  00000003 0009 banz aloop, ar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