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仿真
用CCS来对单副的图象进行处理,跪求回复!

楼主:
re

型号是TMS320DM642
但他做的是动态的,
不能保存,想试一下静态的图片处理.
还有在CCS里能显示出外部采集的图象吗?谢谢.

网友:
问题

先谢谢了
  那么该怎样把DSP中的数据倒入内存呢?
   还有就是怎么来实现对自己保存的图片的处理?
   怎样来调用图片,而使DSP来识别呢?
   这个过程还需要做些什么准备工作呢?

网友:
因为据我所知,它是自己有专门的芯片做编解码,所以数据好象没存入主机的内存.
望您能说详细点.谢谢!

网友:
谢谢.
我是它能显示,不过是在液晶显示屏里显示的,我想把它在CCS里显示.
好象它的程序是来一次数据就把前一次的清掉,没有存起来.

网友:
谢谢了
我先看看.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
用fread读不进去啊

我尝试了一下simulater下,用文件函数的方法。
但是总是只能读进去几K字节,后面的字节就读不进去了,不知道为什么,请达人解释一下好吗?

我首先打开文件,用fread将一帧YUV图像(720*576)420读如内存制定的缓冲区,但是只能读进去开头一点点数据。

情况就是这样!

网友:
是不是文件格式转换成dat格式,ccs就一定能载入了?
如何把bmp格式转换成dat格式的?

网友:
我在matlab里面先用imread读入bmp文件,然后用fprintf按照指定格式写到一个新的文件中。
可是fprintf里面的参数该怎么设置才能达到dat文件格式的要求?

网友:
c怎么编写DAT文件??

不好意思
你们讨论我不是很懂
但是正是一直以来我需要的知识
能说的更明白一些吗
您说的转换的程序网上能找到吗??

[ 本贴由 laowa23 于 2007-5-13 10:04 AM 最后编辑 ]

网友:
数据已经加载到momery中,还是显示不出来!

我用matlab把数据转换成dat格式,并且已经加载到内存中,但是仍然显示不出图象来,为什么?

网友:
哦,原来这样

我的就是载入之后显示出来的图象是全花的。不知道graph\\image中用RGB和YUV两种显示格式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网友:
具体转是怎么转

我早就想做YUV和RGB转换
但是我在GOOGLE搜的算法一个个都不同
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TI给的例程有转换的
但是不能直接用
因为根本就全是注释
还得自己编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
收益中..
多谢指点!

网友:
我现在想在JPEG_LOOPBACK程序中加入YUV转RGB
找到的例程正是IMG_ycbcr422p_rgb565_c
我现在仔细看了一下
程序好像还得自己修改

因为没有学过图像
DSP还是刚学
所以很吃力
很多东西都不懂
为了解决一个问题往往遇上更多问题
这两天还在为FVID发愁

网友:
问题搞定了

  在CCS中显示一副图象的问题我已经解决了,谢谢大家的帮忙啊,现在要做在液晶显示器上显示图象了.

网友:
我用MATLAB把图像数据转化为.DAT格式的文本文件 但是在CCS中却显示数组太大 寄存器溢出 不知怎么解决!!!就这样即使把数据读入,会显示图像吗?没有那些文件头啊?
   请高人解答!!!急  !!!!!!

网友:
关于图像转换:yuv转rgb

附件

网友:
请问ccs里仿真调试图像算法时,有没有简单点的方法从pc文件读入图像数据啊?是不是非要转换成ccs支持的格式才行?转换过来转换过去的,折腾人啊!!!!

搞定!用标准的c文件函数fopen,fread,fwrite

[ 本贴由 gudi0401 于 2007-6-5 12:49 PM 最后编辑 ]

网友:
请问这样转换有什么错误吗?

将rgb图像转换为.dat 数据。
程序为matlab中
x=imread(\'E:\\Program Files\\MATLAB71\\work\\bmpdat\\lena256.bmp\');
fid=fopen(\'E:\\Program Files\\MATLAB71\\work\\bmpdat\\lena25601.dat\',\'wt\');
num=fprintf(fid,\'0x%x\\n\',x)
转换后的结果,调入CCS中,怎么不行。请教高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