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请大家给推荐一款实时时钟芯片。

楼主(2006-09-28):
请大家给推荐一款实时时钟芯片。
最好是并口的,5v或者3。3v都可以,谢谢!
时钟
芯片
最好

网友A:
5V并行的日历时钟芯片DS12887,内嵌电池,内部有128字节RAM.

网友B:
5V-----DS1642
5V/3.3V--------DS1742
串行----SD2200

网友C:
谢谢各位
不知道大家用过铁电没有,我想用那个fm3808,那上边带着时钟,给提提意见!

网友D(2008-08-23):
ds1302很好用的

网友E(2009-07-21):
最好用的新威帆公司的SD2200,内带电池,实际运行表明每年的误差不会超过5秒,我电脑的时钟都没这么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