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mory 的错误报告

楼主:
Error:   Memory Map Error: WRITE access by CPU to address 0xfffff5a0, which is RESERVED in Hardware.
不知道怎么修改啊

网友:
被这个问题卡了很久了

网友:
MEMORY
{
   ISRAM       : origin = 0x0,         len = 0x100000
}

SECTIONS
{
        .vectors > ISRAM
        .text    > ISRAM

        .bss     > ISRAM
        .cinit   > ISRAM
        .const   > ISRAM
        .far     > ISRAM
        .stack   > ISRAM
        .cio     > ISRAM
        .sysmem  > ISRAM
}
我的cmd文件在这里啊,
是在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刚刚改变了以下那个地址,结果现在就出现这样的错误
Loader: One or more sections of your program falls into a memory region that is not writable.  These regions will not actually be written to the target.  Check your linker configuration and/or memory map.
我gel文件
StartUp()
{
    /* C64xx sim specific memory mapping */
    GEL_MapOn();
    GEL_MapReset();

    GEL_MapAdd(0x000F0000,0,0x10000000,1,1); /* flat memory */

    /* uncomment the following line to initialize the
       EMIF registers on the C6x when Code Composer starts up */

    emif_init();
}

/* OnReset callback function called after the target processor has been reset */
OnReset(int nErrorCode)
{
    if (nErrorCode)
    {
       GEL_TextOut(\"An error occured while resetting -%d-\\n\",nErrorCode);
    }
    else
    {
       emif_init();
    }
}

/*
* Menuitem creates a selection available beneath the GEL
* menu selection in Code Composer Studio.
*/
menuitem \"Resets\";

hotmenu Reset_and_EMIF_Setup()
{
    GEL_Reset();
    emif_init();
}

hotmenu ClearBreakPts_Reset_EMIFset()
{
  GEL_BreakPtReset();
  GEL_Reset();
  emif_init();
}

/*********************************************/

emif_init()
{
    #define EMIFA_GCTL       0x01800000
    #define EMIFA_CE1        0x01800004
    #define EMIFA_CE0        0x01800008
    #define EMIFA_CE2        0x01800010
    #define EMIFA_CE3        0x01800014
    #define EMIFA_SDRAMCTL   0x01800018
    #define EMIFA_SDRAMTIM   0x0180001c
    #define EMIFA_SDRAMEXT   0x01800020
    #define EMIFA_CE1SECCTL  0x01800044
    #define EMIFA_CE0SECCTL  0x01800048
    #define EMIFA_CE2SECCTL  0x01800050
    #define EMIFA_CE3SECCTL  0x01800054

    #define EMIFB_GCTL       0x01A80000
    #define EMIFB_CE1        0x01A80004
    #define EMIFB_CE0        0x01A80008
    #define EMIFB_CE2        0x01A80010
    #define EMIFB_CE3        0x01A80014
    #define EMIFB_SDRAMCTL   0x01A80018
    #define EMIFB_SDRAMTIM   0x01A8001c
    #define EMIFB_SDRAMEXT   0x01A80020
    #define EMIFB_CE1SECCTL  0x01A80044
    #define EMIFB_CE0SECCTL  0x01A80048
    #define EMIFB_CE2SECCTL  0x01A80050
    #define EMIFB_CE3SECCTL  0x01A80054

    /* EMIFA */
    *(int *)EMIFA_GCTL     = 0x00012070;
    *(int *)EMIFA_CE0      = 0xffffffd3;  /* CE0 SDRAM                     */
    *(int *)EMIFA_CE2      = 0x22a28a22;  /* CE2 Daughtercard 32-bit async */
    *(int *)EMIFA_CE3      = 0x22a28a22;  /* CE3 Daughtercard 32-bit async */
    *(int *)EMIFA_SDRAMCTL = 0x47115000;  /* SDRAM control                 */
    *(int *)EMIFA_SDRAMTIM = 0x00000618;  /* SDRAM timing (refresh)        */
    *(int *)EMIFA_SDRAMEXT = 0x000a8529;  /* SDRAM extended control        */

    /* EMIFB */
    *(int *)EMIFB_GCTL     = 0x00002070;
    *(int *)EMIFB_CE0      = 0x22008800;  /* CE0 CPLD 8-bit                */
    *(int *)EMIFB_CE1      = 0x22008800;  /* CE1 Flash 8-bit               */
}

网友:
如果是cmd文件错误,为什么运行别的程序的时候没有问题,一但我们运行下面这一段随机数产生程序时候就有问题了呢

#include<stdio.h>
#include\"stdlib.h\"
#include\"volume.h\"
#include   \"math.h\"
#include <time.h>

float   gaussian_random(void);
float   uniform_random(void);

void main()
{
int   N=0;
float   number[10000];
srand( (unsigned)time( NULL ) );
  for(N=0;N<10000;N++)
     {
      number[N]=gaussian_random();
      printf(\"%f  \",number[N]);

      }
}

float gaussian_random(void)
{
    static   int   next_gaussian=0;
    static   float   saved_gaussian_value;
    float   fac,rsq,v1,v2;
    if(next_gaussian==0)
     {
        do   {
            v1 = 2.0*uniform_random()-1.0;
            v2 = 2.0*uniform_random()-1.0;
            rsq = v1*v1+v2*v2;
             }
        while(rsq>= 1.0||rsq==0.0);
        fac=sqrt(-2.0*log(rsq)/rsq);
        saved_gaussian_value=v1*fac;
        next_gaussian=1;
        return   v2*fac;
     }
    else
    {
        next_gaussian=0;
        return (saved_gaussian_value);
    }
}

float  uniform_random(void)
{

    return((float)rand()/(float)RAND_MAX);
}
网上下载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