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高人指点一下

楼主(2009-07-23):
高人指点一下
asm(\" BCLR INTM\"
;请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Bclr指令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先说清楚是哪一种芯片.

网友B:
谢谢,芯片是TMS320C5509

网友C:
抱歉, C5509 我就不懂了.如果是 LF2407A,还可探讨探讨.
从字面上看,应该是开中断(使能,允许中断)之类.
[ 本贴由 mlwang_km 于 2008-7-28 05:52 PM 最后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