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程序仿真正常烧写道2808里之后就不能运行了呢 ...

楼主(2009-07-26):
请问为什么程序仿真正常烧写道2808里之后就不能运行了呢?
我用的是EZDSP320F2808的板子,本来用自带的例子是可以运行的,但是我把一些我要用的的代码加进去之后再烧写就不能运行了。 也不走的怎么搞得 希望能得到你们的回答
谢谢!
程序

网友A: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1:是编译通过,正常烧些到flash里,断电后不能运行?
a:如果是前者,建议你检查一下时钟问题,我曾经用2812的时候发生过该问题,后来把时钟加了个延迟,结果就正常了!
2:自己写的程序?还是基于例程改的程序?
b:你烧写的是不是自己改过之后的程序,那么请检查程序吧!

网友B:
谢谢你的回答!
通过编译后能用硬件仿真运行,只是烧写到芯片里之后运行不了,请问是怎么加那个延时?
我是基于例程修改的程序,烧写的是改过之后的程序,我不明白的是用硬件仿真能行,真正到了芯片里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