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与 ARM 处理器
=== 请问,CCS的help和tutorial里面好多乱码,怎么解决 ...

楼主(2009-07-13):
=== 请问,CCS的help和tutorial里面好多乱码,怎么解决? ===
我用的是CCS2.2,C6000的tutorial里面,
dsp/bios那部分里面好多乱码,尤其是涉及到文件路径的地方
是不是我的系统少装了什么?
系统

网友A:
具体装什么字库,可以说详细点么,谢谢

网友B:
我的CCS也是这样的,你可以去下载一个pdf版的tutorial就可以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