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关于仿真器速度问题讨论

楼主(2008-11-06):
关于仿真器速度问题讨论
我在做FFT计算的时候发觉用仿真器和直接烧片运行的时间明显不同。起初我以为是由于仿真的时候程序在片外读取是导致时间变长的主要原因。可是当我查询了资料,片外读取的速度并不慢,这并不是主要原因。我想导致仿真器运行程序时间加长的原因应该是仿真器本身的原因吧。可是我却不太清楚影响仿真速度的主要因素主要有那些?
仿真速度是否与驱动软件有关系,还有与电脑本身的长CPU,操作系统等有关系呢?
仿真器
运行程序
影响
资料

网友(2009-03-11):
同问,我调用c67的DSP库,同一函数软件仿真和硬件仿真的运行周期个数差别3倍,这是为什么?
请有经验者指点.

网友A:
软仿真和硬仿真速度肯定不一样,软仿真速度慢
用仿真器的时候,由于仿真器的介入,程序执行也会比烧片运行慢,当然在全速运行的时候是一样的,如果设计到断点等调试手段,仿真器就会慢

网友B:
谢谢楼上的!
但是硬件仿真全速执行时(不设断点),仍然和软件仿真慢3倍
我是这样测试FFT速度的:
我循环执行FFT函数,循环中对GPIO的输出值取反,用示波器测量GPIO,根据这个方波的周期及系统时钟,计算所使用的时钟个数,就是比软仿使用的时钟个数多3倍,这可能是
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