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仿真与烧写运行区别问题?

楼主(2009-08-19):
仿真与烧写运行区别问题?
各位分析一下:
用开发板仿真(外接Dram存储器)和 把程序直接烧到DSP的FLASH中运行有什么区别?
我自己编写了电压空间矢量逆变电源的程序,在开发板上仿真好好的,为什么烧到DSP运行中,PWM1\\PWM3\\PWM5 输出是正常的 而与其对应的反向输出PWM2\\PWM4\\PWM6 就不正常了呢?缺失一些脉冲,而且也不反向
[ 本贴由 seamanqd 于 2008-8-19 01:33 PM 最后编辑 ]
逆变电源
而且
存储器
FLASH
程序

网友A:
对 我是直接烧到FLASH中的 按理说应该能行
难道说DSP运行程序在FLash就不理想 非得在ram中才行么?

网友B:
问题是我的程序没这么复杂
dsp是2407 我就是用的10M晶振 4倍频也
按理说速度还达不到100M吧 比较困惑也

网友C(2012-06-08):
那个是死区吧,上面的导通比已经达到最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