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HPI

楼主(2009-08-21):
HPI
现在要通过HPI启动DM642,ARM用的是PXA255,出现几个问题
1.读控制寄存器,地址寄存器,数据寄存器以后,再跟其他的读写操作,ARM运行就会报错
2.一个HELLOWORLD改编的点灯程序加载进去以后可以启动,但是另外一个程序启动不了
启动不了的程序比较大,有800K,用到HPI.
请教高人
其他
数据
寄存器
程序

网友A:
启动不了的那个程序用到了BIOS

网友B:
发现BIOS有问题,现在所有的段都是放在外存里.在一个小程序中把一些段放到ISRAM中以后可以启动,这其中包括.text段,但是大程序代码量大,不能放到ISRAM中去,所以还是不能启动

网友C:
.text和其他一些段放在片内和片外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