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出错是何道理?

楼主:
看28X DSP的例子  Ramfunc段 从FLASHD段copy到RAMH0段

ramfunc  :   LOAD = FLASHD,
                   RUM  = RAMH0,
                    LOAD_START(_RamfuncsLoadStart),
                         LOAD_END(_RamfuncsLoadEnd),
                         RUN_START(_RamfuncsRunStart),
                         PAGE = 0

烧入FLASH运行后
             在FLASHD中找到了Ramfunc的代码段,但是运行后在RAMH0中却未发现该代码,其位置上的代码都是ITRAP0。是何种原因造成的?请教一下大侠们

网友:
在调用该函数之前得从flash中复制程序代码到ram空间。

这个操作不能自动完成,有应用程序自己完成。

网友:
对。
你要自己编一段程序,把flash中的程序拷贝到ram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