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DSP能不能实现绝对意义上的软件无线电(即SDR)

楼主:
不一定是实现高频的数字通信,就是一般的中波/短波/调频接收机,
我说的绝对意义就是:天线->A/D->DSP->功放

或许现在的软件无线电实现中波接收机瓶颈并不在DSP,而是在A/D的转换速度

网友:
关键要看你需要处理的信号的频率,主要的瓶颈还是在DSP。

网友:
如果是中波的话,载波频率为530-1600KHz,DSP能直接处理这个频率么?

网友:
1M以上可能会有问题,数据的吞吐和处理都可能来不及。一般的做法是A/D+FPGA,先将频率降低,再用6455处理。

网友:
FPGA?
我想是不是这样的:
以调幅信号为例,
假设原始语音信号是m(t),
高频载波为cos(w0*t),w0为角频率;
那么,调制后的调幅信号为:m(t)*cos(w0*t),

FPGA的调制信号为cos(w1*t);
FPGA的职责就是:z(t) = 2*m(t)*cos(w0*t)*cos(w1*t)
                                = m(t)*cos((w1-w0)*t) + m(t)*cos((w1+w0)*t)
同时使用带通滤波器将第二项的高频成份过滤掉。
从而就得到频率较低的m(t)*cos((w1-w0)*t)

网友: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