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ctor.asm

楼主:
最近在用C编使用中断的小程序   ,书上说要将vector.asm一块加到工程中编译,
    .ref _c_int0,_nothing,_INT1_ISR
        .sect     \".vectors\"
RESET  :     B   _c_int0   ; Reset Vector
INT1    :  B   _INT1_ISR ; Interrupt Level 1
INT2   :      B   _nothing  ; Interrupt Level 2
INT3   :     B  _nothing  ; Interrupt Level 3
INT4   :     B    _nothing  ; Interrupt Level 4
INT5   :     B    _nothing  ; Interrupt Level 5
INT6   :    B    _nothing  ; Interrupt Level 6
编译时出错,请问程序哪里错了

网友:
      冤得很,你好像是在汉字方式下编辑的,程序行中有汉字的空格。拷贝下面这一段去,不会错了。

  .ref _c_int0
  .ref _nothing
  .ref _INT1_ISR
  .sect     \".vectors\"
RESET:  B  _c_int0   ; Reset Vector
INT1:   B  _INT1_ISR ; Interrupt Level 1
INT2:   B  _nothing  ; Interrupt Level 2
INT3:   B  _nothing  ; Interrupt Level 3
INT4:   B  _nothing  ; Interrupt Level 4
INT5:   B  _nothing  ; Interrupt Level 5

网友:
谢谢回复,可我拷过去编译怎么还是出错呢,是要把它加到工程的源程序中吧
说expecting condition code as operand

网友:
     我这是编译过,无错才贴上来的。你可以拷过去替换了原先的文件。
   或者修改原来的文件也行。特别注意在英文输入方式下,删去每行中原有的空白和标点符号,再重新输入(标点符号和空格)。

网友:
为什么还是不行呢,汇编和C程序编译方法是一样的吧,实在不好意思啊

网友:
      出错信息是什么?

网友:
\"vector.asm\",ERROR!   at line 5:[E0003]Expecting condition code as operand
              RESET: B _C_int0 ;  reset vector
\"vector.asm\",ERROR!   at line 5:[E0003]Expecting condition code as operand
             INT1: B _C_int0 ;  interrupt Level 1
\"vector.asm\",ERROR!   at line 5:[E0003]Expecting condition code as operand
              INT2: B _C_int0 ;  interrupt Level 2
\"vector.asm\",ERROR!   at line 5:[E0003]Expecting condition code as operand
              INT3: B _C_int0 ;  interrupt Level 3
\"vector.asm\",ERROR!   at line 5:[E0003]Expecting condition code as operand
             INT4: B _C_int0 ;  interrupt Level 4
\"vector.asm\",ERROR!   at line 5:[E0003]Expecting condition code as operand
             INT5: B _C_int0 ;  interrupt Level 5
6 Assembly Errors ,No Assembly Warnings

Errors in Source- Assembler Aborted
Compile Complete,
7 Errors,0 Warnings,0 Remarks

网友:
我觉得你的程序应该没问题,我是用F2812 Device Simulator,而这个程序只适合F2407的啊

网友:
我只用过  LF 2407, 2812 就不知道了。猜想汇编语言格式之类,应该没啥区别,但无法验证了。

网友:
我用的是2407,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别人编译通过的vector.asm文件,加到我的工程下面,编译就报错“Expecting condition code as operand”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