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MD文件中MMR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PAGE 0 :   VECS   : origin =   0h , length =   040h   /* VECTORS */
                   PROG   : origin =  60h , length = 07fa0h   /* PROGRAM */
PAGE 1 :   MMRS  : origin =   0h , length =   060h   /* MMRS    */
            B1    : origin =  0060h , length =   020h   /* DARAM   */
            B0    : origin =  0200h , length =  0200h   /* DARAM   */
            SDRAM : origin =  800h  , length =  800h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地址0x00-0x60是Memory map register
就是说你通过访问这些地址来存取DSP的寄存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MMR是数据存储器的存储器映射寄存器和保留块,你看一下数据存储器映射表就知道了

网友:
dsp中有句话“存储器映射寄存器”,英语是 memory mapped register

网友:
实际上,左边的是区域划分时给该区取的名字。也可以不理会它,也可以用其它任何非特殊字符(或名字)命名,并在后边的段分配中用到所取的名字。如

.stack :> MMR  PAGE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