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rning: creating output section .vectors without SECTIONS specification

楼主:
我的芯片是C6414,build的时候老是出现警告说.vectors没有指定段?而在map文件中可以看到是把.vectors分配到了DATA1,不知道什么原因,CMD文件中是把.vectors制定到VECT里面的啊。CMD文件如下:

MEMORY {
   PROG:         origin = 0x000,         len = 0x4000
   DATA1:        origin = 0x4000,        len = 0x400
   DATA2:        origin = 0x4400,        len = 0x1000
   VECT:             origin = 0x6800,          len = 0x1000

}

SECTIONS
{

    .text:         {} > PROG
    .data:        {} > DATA2
    .bss:          {} > DATA2
    .cinit:         {} > DATA2
    .const:       {} > DATA2
    .far:           {} > DATA2
    .cio:           {} > DATA2
    .sysmem:   {} > DATA2
    .stack:        {} > DATA2
    .sysstack:   {} > DATA2
    .vectors:     {} > VECT
}
请大虾指点,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出现这个问题,怎么弄啊 ??
谢谢,楼主了

网友:
没有定义PAGE0 PAGE1吗

网友:
等待解决办法

网友:
把.vectors前面的“.”去掉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怎么去掉了,还不行,我在2.2本版没有警告的,而在3.3本版就出现这个问题了,请解析。

网友:
用5.2吧。

网友:
有人解决了这个普遍问题么?

网友:
现在才发现warning: creating output section .vectors without SECTIONS specification
其中的  .vectors,与 vectors 的区别,一个带.(点),一个不带点。如果将这两个段都定义(即定义带点的,也定义不带点的)后,不再有提示。

正在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