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关于电源芯片lm1117-1.8的问题

楼主:
开发板上的lm1117-1.8不发烫,我自己做的板上为什么很烫啊,也能正常使用,就是很烫。
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该怎么处理阿
椭圆内的100欧姆的电阻我加上和不加都一样,起什么作用我也没明白,改成120也不管用。
盼大侠指点。

网友:
一切发烫是因为功率太大,你的负载电流肯定是比开发板大才会发烫,耗费在这颗芯片上的功率的算法是(Vout-Vin)*Iout = 3.2*Iout

网友:
你的输入电压是否太高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评估板的布板如何,如上面几位兄台所说,功耗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同时如果你的条件都一样(输入,输出,负载)那么考虑在地上覆铜进行散热。因为一般的评估板都有很大的覆铜,散热会好很多的。

网友:
 若楼主实际确用了如图所示的电路和参数(包括100Ω负载),正如板凳楼y-yan所言,稳压块的功耗仅为(Vin-Vout)×(Vout/100Ω)=0.0576W,根本不可能烫,也不用考虑散热。
 这里唯一可能不太妥的是0.1μF的C13,器件要求输出电容的ESR在0.3~22Ω之间,如果C13用的是瓷片电容的话ESR会<<0.3Ω,弄得不巧会振荡。

网友:
    仙猫说的对,就算你的LM1117选型错误,散热也有问题,温升也不过0.0576W*136°C/W=18°C,就算环境温度30°C也不过48°C,距烫手还有点距离。

    实际最大的可能我怀疑是你的电路有问题,初学者很容易吧接线搞错,LM1117好像有两种管脚排序,请仔细核对型号。

网友:
    上面的人都是大婶呀,犀利,佩服,分析的这么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