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2008-08-12):
我把工程中生成的.out文件和hex500转换工具和编写的.cmd文件拷贝到同一个文件夹下,执行HEX500.EXE,没有反应?
应该是怎么做呢?还是DOS下输入什么命令啊?
哪位大侠帮助一下,不胜感激!!!
文件夹
工程
不胜感激

网友A:
6000的是 在dos 下进入相应的目录 键入 hex6x *.cmd即可

网友B:
谢谢,可以生成拉。5000的也是这样的。

网友C(2010-09-27):
请问怎么进入dos啊,我在附件->命令提示符里面,是这样的吗,有谁帮指导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