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与 ARM 处理器
安装ccs2.2出现“setup has encountered an infinite lo ...

楼主(2009-05-20):
安装ccs2.2出现“setup has encountered an infinite loop error in the script...”
您好,安装ccs2.2的时候出现了“setup has encountered an infinite loop error in the script.correct the script and try again . error 424.”错误,
是我之前安装的3.3没卸载干净的原因吗?
急着解决,在线等待,万分感谢!!!
安装
卸载
infinite
error
在线

网友A:
3.3和2.2之间没有冲突的,你有没有安装过c3x4x?建议重新换个ccs再安装

网友B:
先谢谢楼上的耐心回答。
我之前只装过3.3,现在我的电脑装3.3是可以的,
可卸掉3.3再装2.2就不可以了,就出现上面的错误。我的程序都是2.2的,我就是需要用2.2,那该怎么办好?

网友C(2011-03-03):
我也出现这种问题,该怎么办呢?有谁有很好的解决方法,谢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