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外部晶振时无法使用串口通讯

楼主:
请问下同样的程序,我在使用内部1MHZ的RC震荡的时候是可以顺利进行串口通讯的,但在修改熔丝位使用12MHZ外部晶振的时候却无法成功,这是什么原因?
      使用的是5V电压,ATmega16L芯片,串口波特率设置为4800

网友:
先确认片外晶振是否起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去查查看……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额……

网友:
晶振频率不一样,在设置寄存器时,也要对相关波特率寄存器进行改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哈……谢谢大哥,确实是UBRR没有设置正确……谢谢谢谢

网友:
ATmega16L不是支持0~8MHz的外部晶振吗,能用12MHz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正解

网友:
通常可以超点频,但注重可靠性设计的话就千万不要超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以的吧……我查了下资料,在5V供电的情况下是可以使用的。话说来了,如果是用来做产品的话确实有点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