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运行TI驱动库里面的S2E(串口转以太网)这个例程呢?(已解决)

楼主:
现在想运行串口转以太网这个例程!不知道应该做哪些工作才能完成?比如:如何设置IP、如何配置 Serial-to-Ethernet Configuration? 请高人指教!!!!!!!!

网友:
直接用IAR或者KEIL C打开工程,编译下载运行就行了,初始IP可以修改,也可访问网页进去修改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帮忙说下如何 将IP地址配置成静态IP 我的交换机不带DHCP的功能!!!

另外能不能说下serial-to-Eternet Configuration 要如何配置???

麻烦了

网友:
还有这个程序里面的 Telnet Server ( 远程登录服务器) 是干什么用的呢???

网友B:
LZ也在纠结啊,我也在纠结
我还是在9B96上跑,下进去程序可以正常跑了,但是获取不到IP,改成静态IP也不成功。。。
郁闷啊,
没有个详细文档去说明。。。
只能一点点的肯代码了

网友:
我在研究这个程序,还没清楚这个程序的结构,纠结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也在纠结啊,我也在纠结
我还是在9B96上跑,下进去程序可以正常跑了,但是获取不到IP,改成静态IP也不成功。。。
郁闷啊,
没有个详细文档去说明。。。
只能一点点的肯代码了

可以参看利尔达的资料。它有一个串口转以太网的例程,就是改的TI的程序。

网友:
我用的是6965都没找到S2E(串口转以太网)这个例程。哪位有的,可不可以给我一份。longxtianya@qq.com,谢谢

网友:
我用的是6965,都没有找到S2E(串口转以太网)这个例程。哪位可不可以给我一份,谢谢了!longxtianya@qq.com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哪里有利尔达的资料

网友:
我也是改了程序以后---具体是 把DHCP动态分配IP改成静态分配IP ,但是不成功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的程序终于正常跑了,办法就是我换了一个交换机
但是我试着改成静态IP还是不成功
把标志位置1 了还是不行,看了还有别的地方要改。。。

网友:
回复 网友D:

去官网下个总的软件包去,所有板子的例程都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没有找到啊,帮帮我!谢谢

网友:
请至luminary官网下载所有版的firmware (第2个)
http://www.luminarymicro.com/products/software_updates.html

安装是纯解压动作,s2e的demo码放在:
C:\StellarisWare\boards\rdk-s2e\boot_eth  (Bootloader, 记得先烧)
C:\StellarisWare\boards\rdk-s2e\ser2enet  (Web主体)

若要porting到8962ek上,把专案的options chip选8962,再看看有啥要改的
最后就会成功了。

建议玩之前,先把mdk-s2e的kit user guide看一遍,很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