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52驱动库里面的程序不能烧写到片子里面???

楼主:
如题!!我刚刚下载了luminary最新的驱动库但是调试了一下!发现不能烧写!烧写的时候出现下面的情况!
我烧写以前的驱动库的程序:6743库里面的程序就可以!!
请问高人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我的IAR版本低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用的调试器是 LM-Link 和 J-Link!!两个都不行! 烧写其他的程序就可以!!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神奇了。。。。
LZ可以试一下换一下IDE试一下。。。

网友:
我用了一下 LM Flash Programmer 烧写 6852 库里面的程序 发现是可以运行的!!肯定是IAR 出了问题!!郁闷中!!

  哪位高人也使用IAR帮忙看看!!!!!!!!!!

网友:
也许是iar问题,你试试把debug工程中options->c/c++ compiler->Optimizations->level修改为medium或high,修改debugger->download->use flash loader->Edit中memory range为all,你再下载试试。

网友:
按照您说的做了!可是还是不行啊!!

网友:
What is IarIdePm.exe?
IarIdePm.exe is a significant process in Windows operating system that handles system exclusive files. More importantly, IarIdePm.exe deal with the process manages Windows dll files and loads them into Windows memory. So it is necessary to repair IarIdePm.exe error in your machine because when it becomes dangerous, this invisible process file can eat up the saved data slowly.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是系统的问题!!!郁闷ING!!!!!!!!!!!

网友:
请问楼主, 程序能正常编译通过么?  另外若你手上还有其他机子,可以尝试在另外的机子上运行,排除电脑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当然可以正常运行!这可是Luminary驱动库里面的源程序!我已经找到问题了!现在还没有解决!这是一个系统问题!http://www.registrygenius.com/exe-errors/IarIdePm.exe.html
这个网址里面有这个问题的描述!总之就是一个叫:IarIdePm.exe 的东西搞的鬼!!现在正在杀毒!!!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能是 IAR 下载部分的配置有些问题,最简单的解决办法,那就是重装一下 IAR 吧,或者改用 Keil。

网友:
IAR的兼容性问题,用LM Flash Programmer 吧

网友:
答复

你好!
      你的问题我没有碰到,但遇到这类问题,具体处理如下:
      一,要弄清楚你的jtag硬件有没有问题;
      二,如果jtag硬件没问题,那你就用TI的评估板带仿真和调试用的,你可以来烧写你的LM3S6852,烧写软件你可以在www.luminarymicro.com
      下载最新的Flashprogrammer.
      三,由于有些芯片是新出来的或者是新版本,所以你要实时关注相关的开发软件是否升级,比如IAR,KEIL等.
      以上如果你都检查没问题,如果还是调不通的话,你可以把你的板子寄到我这边,我可以帮你检查.
      当然寄给soso也是可以的.

Fred

网友:
回复 楼主:

以前用GCC写AVR单片机程序的时候,也遇到这样的问题,编译很正常,将程序下载到芯片内就不正常了,后来发现是电脑中毒了, 用杀毒软件也不管用,后来重新装系统后, 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