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分析一下,这个LED供电电路是否有误?

楼主:
电路如图所示,24V供电,分为AB两组LED,平时只亮其中的一组,通过切换电源220V开关选择,原因是这样的:客户给A组LED通电连续点亮了3个月左右,又给AB组同时通电了几天,最后单独给B组通电,约20天后,发现B组严重暗了许多,于是马上把B组断电只亮A组,现在A组一直正常,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A组亮了3个多月都没事,而B组只亮了20天就变暗了?AB组LED用的都是相同材料啊,都是串联的390电组,电流15MA左右.
续:A组和B组都是几千串LED并联(共正极PCB板),每组用了10多台24V17A恒压电源,现在的现象是B组全部变暗了,谢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
不是说要用恒流源驱动,led寿命才长么?

网友:
先检查电源输出电压是否有改变,如无改变,说明有个别LED参数变性,用万用表依次量结压降找出出问题的LED替换即可。
至于连接方法问题不大,但干嘛不用同一电源供电呢?不得以用多电源供电应该不会共用连线的,有条件共用连线就应该可以共用电源。

网友:
驱动LED确实应该用恒流源,但普通LED也不是特别讲究,白光LED的要求较严格。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恒流源不现实啊,因为A组不只一串的,而是有几千串并联在一起的哦,是普通的白光LED

网友:
回复 网友A:

输出电压应是没改变的,因为A组B组都是几千串LED并联的,所以不用同一台电源供电,每组用了10多台24V17A的恒压电源,共用正极是由于想方便PCB布线,现在头痛的是不是个别LED有问题,而是整个B组几千串LED同时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