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Z430-RF2500试用心得

楼主:
一.eZ430-RF2500信号有效距离测试
   1. 室外环境
     (1)开阔地(操场) 直线距离约9.3m
         (2)半开阔地 (在两栋楼房之间)直线距离约16.8m
     2. 室内环境
     (1)走廊  直线距离约19m
          (2)房间之间  有效距离约5m
     可能的影响因素:
       1.环境障碍物对信号的反射致使有效距离变长。
         所以在两栋楼之间有效距离比开阔场地的有效距离长,在走廊中有效距离也较长。
       2.墙的屏蔽作用
         所以在房间之间有效距离较短
二. 对eZ430-RF2500中18个端口功能的定性检验
  端口        功能
1        GND
2        VCC
3        数字IO接口、低速外部设备、模数转换器、模拟量输入A0。
4        数字IO接口、高速外部设备、模数转换器、模拟量输入A1。TIMER_A
5        数字IO接口、模数转换器、模拟量输入A2。TIMER_A、捕捉信号:CCI0B信号捕捉脚、BSL接口  比较:OUT0
6        数字IO接口、TIMER_A、模数转换器、模拟输入量A3、负电压输入输出  捕捉信号:CCI1B信号捕捉脚  比较:OUT1
7        数字IO接口、TIMER_A、模数转换器、模拟输入量A4、负电压输入输出  比较:OUT2
8        数字IO接口、TIMER_B、模数转换器、模拟输入量A12   捕捉信号:CCI0B信号捕捉脚  比较:OUT0
9        数字IO接口、TIMER_B、模数转换器、模拟输入量A13   捕捉信号:CCI1B信号捕捉脚  比较:OUT1
10        数字IO接口、TIMER_B、模数转换器、模拟输入量A14   比较:OUT2
11        数字IO接口、TIMER_B、模数转换器、模拟输入量A15、将TB0全部转换成高阻抗的TB3  比较:OUT2
12        GND
13        数字IO接口、晶体振荡器输入信号
14        数字IO接口、晶体振荡器输出信号
15        数字IO接口、USCI_B0寄存器SLAVE OUT 串行模式,SCL12C时钟
16        数字IO接口、USCI_B0寄存器时钟输入输出,USCI_A0 slave transmit enable
17        数字IO接口、USCI_B0 寄存器时钟输入输出,USCI_B0slave transmit enable、模数转换器、模拟量输入A5
18        数字IO接口、USCI_B0 slave in,串行模式,SDA 12C(试验片测厚器)在12C模式

   注:
       MCLK :系统,SMCLK:高速外部设备, ACLK:低速外部设备、INCLK:外部输入时钟,下降沿,时钟源
       CCIO :信号捕捉脚
三. 实现外接温度传感器与eZ430-RF2500的连接
   UART六个引脚功能:
  编号                  功能描述
  1        寄存器输出信号并以串行模式传给PC        数字IO接口、USCI_A0输出信号并通过UART模式从2274输入到PC上、串行模式下slave In
    2        GND        接地
  3        重置、数据输入        重置或非屏蔽中断输入
         在编程和测试时的两线数据输入输出
  4        测试模式、时钟输入        在PORT1端口选择JTAG是哪种测试模式(国际标准测试协议)、编程和测试时的两线时钟输入
  5        3.6V电压        提供电压
  6        寄存器接收信号        数字IO接口、USCI_A0接收信号并通过UART模式从2274输入到PC上、串行模式下slave out
  在上述功能输入的前提下,我们选取DS-18B20 数字温度传感器
     1)独特的单线接口方式,DS18B20在与微处理器连接时仅需要一条口线即可实现微处理器与DS18B20的双向通讯。
     2)测温范围 -55℃~+125℃,固有测温分辨率0.5℃。
     3)支持多点组网功能,多个DS18B20可以并联在唯一的三线上,最多只能并联8个,如果数量过多,会使供电电源电压过低,从而造成信号传输的不稳定,实现多点测温
     4)工作电源: 3~5V/DC
         5)在使用中不需要任何外围元件
     6)测量结果以9~12位数字量方式串行传送
  DS18B20这个东东很神奇,只有一条走数据的线,它可以完成的任务:采集温度、ADC转换、数字编码输出,也就是说,用它再加一个单片机就可以做温度采集系统了,直接把采来的温度送给单片机,单片机处理一下就可以了,具体有通信协议。

   接下来的工作会继续进行,本人才疏学浅,写出来的东西也不成体统,还望各位师兄师姐多多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