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C语言万年历,但LCD不能显示~求助!!!

楼主:
用一个DS12887怎么跟LCD连接?
        LCD跟DS12887的D0~D7的数据端是不是要和单片机的P0口一起接?
        一起接的话,编程那边需不需要分时端传输给LCD和DS12887?
请高手帮帮忙,我真的是找不出为什么不会显示的原因了~!!

网友:
希望能帮到你

1 防真图的rw还没接到单片机的P2^6脚
2 程序中写指令写数据中rw=0没有编写
3 ic总线连接不对 建议你先用最基本的连接方法

我下载了你的防真图看了下 直接在程序写指令写数据中加入rw=0;运行ok

网友:
希望能帮到你

注意 不要加上上拉电阻

网友:
希望能帮到你

注意 还要加上上拉电阻(不好意思 打字太快 打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