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软IP设计出错。。求高人。。。。

楼主:
我在设计FPGA软IP核时,在加入PIO口时,我设置的是4个按键PIO。它们只能输入,且有上升沿中断触发。但下面出现报错。。。。就在这里停住了,下面的就走不通了。。。
  求助。。。。。、

并且三态桥和FLASH也加不进去,报错。。。。。。求助。。。

网友:
回复 楼主:

哎。。无人问津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貌似这里都是SUPER 呀。。。不喜欢讨论呀。。
   只喜欢丰富的资料呀。。。
哪个好心人。。。。。SAVE SAVE ME。。。。

网友:
回复 楼主:

error那一行说你的中断号冲突,你有没有检查呢?这样没有工程看张图能说出个所以然很不容易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哎。。感动呀。。。终于有人回了。。。谢谢。。太感谢了。。。
不过问题已解决了。。。。。。
    谢谢了。。。。
   以前在做三态总线与flash加入到软IP核中的时候,一直出问题,原来把这两个加入后,要将有这根线连接起来。。。手动的。。。本人这样做后问题就OK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大家都只能给你提示,靠我们给你解决太难,毕竟我们不了解你的应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学习了。。。。。
  还是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