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使用电位器来调节音量(续)

楼主:
    当音源信号接到滑动端,有两点不妥:
    1、使得音源信号的输出负载发生改变。见图,

    RP电阻是变动的。当短到地时,音源的输出也短到地。由于音源输出能力有限,不至于立马烧掉,但是在插卡音箱中,主控芯片的静态工作电流会增加,大大地缩短了电池寿命。
    2、当调到最小音量时,功放的输入电阻RT达到最大值,输入噪声也就大了。
    所以正确的接法应该是4和5端接音源信号,2和3端接到功法的输入端。使得信号流程如红线所示。

网友:
电位器的动触点都是接后级输入的,这应该是常识。

网友:
前一个只用上段,后一个下段接地,上段接负载,触片滑动时改变的只是后级的输入电影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