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仿真出现的问题,求高人

楼主:
最近写的一个程序做后仿真的时候出现了下面这种问题

结果就是仿真的时候输出没有变化。

做功能仿真的时候很正常,而且确定输出时正确的。下面的图是功能仿真的时候:

文件前面的标志都不对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个问题已经纠结了一个星期了 ,求解啊,非常感谢

图放附件里了

后仿出错变成这样了

后仿出错变成这样了

这是功能仿真,正常情况是这样的

这是功能仿真,正常情况是这样的

网友:
编译软件用的是ISE,主要是搞不清楚为什么DUT下的模块都变成了“?”显示的(第一张图),应该怎么解决,实在是不知道该如何下手了,希望大家能帮帮忙,谢谢!

网友:
图片看不到 为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悲剧 !帖子里怎么往上贴图啊?我能看得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悲剧 !帖子里怎么往上贴图啊?我能看得到啊。

以附件形式上传图片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

网友:
文件变成?, 说明你的文件已经更新,需要重新编译!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是测试文件例化顶层模块下面的文件,那些XST-...不是我自己写的模块,应该是综合或实现的时候自动加上的,该怎么进行编译啊?而且ISE里好像没有编译只有综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带问号的文件,好象是你POST-ROUTE后的网点文件,但是路径没有找对。对于使用ISE内置仿真器,没有怎么使用过。推荐对后仿真使用 modelsim,只需要vo和sdf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用的就是modelsim,已经关联过了,可以通过ISE直接调用modelsim。那些文件不是我加载上去的。应该是ISE自动加载的,所以可能不是路径的原因吧。还是要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