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852作为时钟源

楼主:
请问有做过用AD9852作为FPGA的时钟信号的吗?AD9852输出电压太小,不知道怎么才能够作为FPGA的时钟源。放大器是否可以?

网友:
为啥这么做?

网友:
回复 楼主:

AD9852里有一个比较器,可以把DA的输出接到这。COMPARATOR OUTPUT HARACTERISTICS
Logic 1 Voltage, High-Z Load   Full  VI  3.1       3.1       V
Logic 0 Voltage, High-Z Load  Full  VI      0.16       0.16   V
这样比较器的输出就可以直接当时钟使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的话,可以用FPGA来调整时钟频率,达到需要的比较准的时钟频率,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比较器输出的是方波吧,这样引入了大量的高频啊,还是正弦波的好是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数字设计,很多时候时钟都是方波的!方波是引入了大量的高频,但是对你的设计有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