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改变RPM包的安装路径

楼主:
大多数人安装RPM包,都是使用下面的命令来安装:

rpm -i xxxx.rpm

这是最简单的安装方式,RPM包中的文件将被安装到打包时所指定的默认目录中。

但在有的时候,我们没有系统的root权限不能写入根目录,或者因为某种原因(比如在进行文件恢复时)想改变一下RPM的默认安装路径。这时可以用下面的小技巧。

首先用下面的命令查看一下该RPM包的默认安装目录,例如:

easwy:~$ rpm -qpl ext3grep-0.10.0-1.el5.rf.i386.rpm
/usr/bin/ext3grep
/usr/share/doc/ext3grep-0.10.0
/usr/share/doc/ext3grep-0.10.0/INSTALL
/usr/share/doc/ext3grep-0.10.0/LICENSE.GPL2
/usr/share/doc/ext3grep-0.10.0/NEWS
/usr/share/doc/ext3grep-0.10.0/README

上面的命令列出了每一个文件即将被安装的位置,现在我们只需要重新用–relocate参数把安装目录定位一下就可以了:

rpm -i --relocate /usr/bin=/home/easwy/bin --relocate /usr/share/doc=/home/easwy/doc ext3grep-0.10.0-1.el5.rf.i386.rpm

网友:
这样会不会有不兼容?

linux不像win,很多文件是要安装在特定目录的。

直接sudo到root权限执行安装不行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的话还是会安装到默认的目录的!~而且LINUX不像WIN,如果按照默认目录安装 这样程序不用了删除会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