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自检的方波显示有过冲现象

楼主:
我是新手,最近在网上淘了个二手GOLDSTAR OS-9020A,20M的示波器,自检的方波显示有过冲现象,这样子正常吗,影响正常使用吗?

网友:
这个貌似是挺老的机器了哈哈哈,我实验室有,不过换屋子了我不总去了,你的问题应该没什么影响,就是机器陈旧了些,能显示出波形就可以了

网友:
你用的DC?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啊,好老的,是一个厂倒闭了收回来的,1百块,

网友:
回复 网友B:

AC,调查了一下示波器笔的BNC头的电容还是不行,

网友:
最好去测一下外部信号源,信号源、示波器以及探头都可能导致这种情况,用排除法检查。

网友:
这个就是调示波器探头那个可调就可好

网友:
其实不用调也行不当误用

100元真便宜,还有没,给我买个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AC低频成分少了自然是这个波形啊 用DC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DC也试过了,不行啊。探头是新买的,我用在别的示波器上是正常的,用在这个上就不正常了,我也调过了,调了没反应

网友:
回复 网友C:

100块钱能买个看波形 的旧示波器 也行了哈哈哈羡慕

网友:
用小螺丝刀子,调那个可调,探头按口上那个

网友:
应该是数格子的,我用过!~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调过了,就是没有反应,我在想会不会是我这个探头是“水货”

网友:
引用 网友C:
DC也试过了,不行啊。探头是新买的,我用在别的示波器上是正常的,用在这个上就不正常了,我也调过了,调了没反应

先去测别的信号源,哪怕是MCU的晶振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