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注册函数已定义但未被使用

楼主:
最近在做一个2440的nrf2401驱动程序,里面要用到中断,所以我弄了个中断服务程序和一个中断注册函数,但是在编译的时候出现了下面这个warming:
drivers/char/s3c2440_nrf24l01.c: At top level:
drivers/char/s3c2440_nrf24l01.c:131: warning: 'request_irqs' defined but not used
这个是不是代表着我的中断注册会失败?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这个warning消失??
PS:中断服务程序recv_isr和一个中断注册函数request_irqs源码
static irqreturn_t recv_isr(int irq, void *dev_id)
{
        disable_irq(IRQ_EINT23);              //Disable global interrupt
        CE_L;                                                //return to Standby I
        cursta=SPI_Read(STATUS);
        if(cursta&RX_DR)        SPI_Read_Buf(RD_RX_PLOAD,RX_BUF,TX_PLOAD_WIDTH);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0xff);
        enable_irq(IRQ_EINT23);                                //Enable global interrupt
        return IRQ_HANDLED;
}
static int request_irqs(void)
{
        int ret;
        set_irq_type(IRQ_EINT23,IRQ_TYPE_EDGE_FALLING);
        ret=request_irq(IRQ_EINT23,recv_isr,IRQF_SHARED,DEVICE_NAME,NULL);
        if(ret)
        {
                printk("IRQ_EINT23: could not register interrupt\n");
                return ret;
        }
        return 0;
}
哪位朋友帮帮忙,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
这样的警告说明 你定义了但是未使用某个变量或者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