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

楼主:
大家好!我是新手,以前只用过51开发过一些产品。现在准备用Ti的LM3s 8962开发一个项目。网上有很多例程,大多是keil或IAR的,我买了一套ZLG的EasyARM开发板,用的是LM LINK ,说只能用IAR进行调试。现在想弱弱的问一下:怎样把Keil的例程移植到IAR上来?要改动哪几个地方?谢谢。请尽量详细,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周立功的ARM实验板不能在ADS中调试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像不能。。。至少附送的材料里没有说明。

网友:
能主要修改 启动部分 包括中断向量表部分  你可以在一个IAR例程中修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很容易的哈。。
   如果从IAR中向KEIL中移植更容易。
     总的来说比较容易的。
当然如2楼所说,当然可以在ADS中调,但ADS用孰了比较安逸 ,但对于刚接触用ADS还是比较麻烦的。。
对于调用的库头文件,一般我们在安装软件时会移植到相应的路径中,所以不用管(前提是我们已经将相应的驱动库和资源库移植到相应的位置),一般是将arm这个驱动库取代安装软件的驱动库,将底层驱动库加入到根目录下;对于我们自己定义的头文件,我一直是放在工程中的;
然后就是工程设置问题了,我们进入工程设置目录,要对生成文件,目标芯片等一系列的设置;当然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
感谢大家帮忙,只是我是新手,能不能麻烦把keil移植到iar的具体步骤写出来给我?比如说修改哪几个文件?每个文件修改哪些地方,以及注意事项。我在网上找了很久,只有IAR移植到keil地说明,keil移植到iar都是一笔带过。谢谢大家了

网友B:
额~~~~可能问题太简单,显示不出水平,大侠们都不屑一顾吧。。。。。自己研究吧~~~~谢谢楼上的各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可能问题太简单,显示不出水平,大侠们都不屑一顾吧。。。。。自己研究吧~~~~谢谢楼上的各位了

大家还是很热心来帮忙的 呵呵

有经验的朋友可以说上几句 或者告诉楼上的兄弟研究方法也行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楼主你要做的是:
1.在已经建立好的 IAR 工程中学习 IAR 软件的配置选项,搞清楚这个才能更好的用 IAR。
2.参考例程的基础上,自己新建一个工程。
3.再移植。
其实,工具无所谓,哪个好用用哪个,还不都是工具。

网友:
kend 肯定可以的 其实都只是工具而已  改动那几个地方就不确定了 比如中断之类的都不一样的

网友:
我认为要实现“把Keil的例程移植到IAR上来”,就要先从两方面入手:
一、你要先熟悉LM3S8962各个寄存器,功能模块等方面的知识;
二、你要熟悉这两个工具的使用,在这个工作步骤里面,你要重点研究的就是相关头文件的引用;
     因为这两个工具的“头文件”是保存在不同的路径里面的,引用方式可能也有所不同。
说的不好,希望对你能有帮助;
还有就是你要看看“EasyARM8962实验教程”这本书,在论坛已经有人共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