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 RAW aip几个函数的用法

楼主:
有两个函数手册上面介绍的太不详细了,就是tcp_arg()和tcp_poll(),很多程序里都用到了tcp_arg(),一般tcp_new()以后就调用,tcp_arg()到底有什么用,哪位大侠能不能详细的解释下这个函数的用法及意义

网友:
回复 楼主:

tcp_arg()指定要传递给回调函数的参数。
/**
* Used to specify the argument that should be passed callback
* functions.
*
* @param pcb tcp_pcb to set the callback argument
* @param arg void pointer argument to pass to callback functions
*/
void
tcp_arg(struct tcp_pcb *pcb, void *arg)
{
  pcb->callback_arg = arg;
}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最近也在看TCP,tcp_arg()函数很不理解,请问您当时是怎么理解的?我的QQ435842176

网友:
回复 网友A:

raw lwip 做服务器,有时能跑十几分钟,有时能跑半个小时,而后自动断开,感觉很不稳定,是什么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