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无法debug

楼主:
装的是iar 5.50 for arm。破解后装载lm3s板子实例。用的debug without downloading。

显示Wed Apr 06 14:32:24 2011: Fatal error: **ERROR**: Unable to open device 0x00000001   Session aborted!

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
是EV还是FULL版本 没遇到过这种问题啊

网友:
ev版本的

用破解器生成的licence key。一开始连接LM-link就是这种情况,编译可以通过,
下载的时候出现 :Unable to open device 0x00000001。
上网查原因,说lm-link被锁死,要用LMFlashProgrammer刷新下。问题没有解决。
然后加载例子,同样的情况,编译可以。
用debug without downloading 出现相同的问题:Unable to open device 0x00000001
是因为iar 版本问题吗?我下了5.40.5.50 for arm 的 。都是相同的情况。

网友:
各位大哥帮帮忙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都是盗版惹得祸啊!!!我用5.50版本的IAR来debug luminary 6852驱动库的程序 也无法调试!! 用 6.1的IAR 编译lwiplib.c的时候有问题!!唉!!!

网友:
回复 网友B:

要用最新的6.1
6.1也有好几个不同的版本的

网友:
破解问题,需要用正版或者合适的盗版,盗版破解是有讲究的,我的看法是,宁用功能不全的正版也不要用盗版,特别是作为产品开发时使用的集成环境。

网友:
回复 网友C:

能说一下最新版的IAR是哪个版本吗?方便的话 留个下载地址吧!!

网友:
软仿都出问题啊,那是你的芯片型号没对吧

再怎么盗版软件仿真应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