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器插反的后果

楼主:
仿真器插反的后果

dsp仿真器插反了,结果发生一系列惨剧:首先是仿真器都烧掉(仿真器发烫指示灯不亮),为了验证dsp是不是还可以用,用另一个好的仿真器正确的连上,结果还是进不了ccs,确认dsp坏,于是用这个仿真器2连接另一块好的dsp板2,发现仍然进不了ccs,而且该dsp2中原来烧到flash里的程序不能运行,说明这个dsp2也坏了,也表明仿真器2也坏了,因此不敢再进行验证,后经检修发现两个dsp和两个仿真器都挂掉了……

一般仿真器第6脚是用来防反插的,如果插反的话第5脚(5V)和第10脚(GND)发生对调,导致短路。一般短时间连上可能还不会有大问题,最严重的后果就是我刚才描述的这样了……大家引以为戒啊!!建议大家如果设计的时候没有做防反插设计的,将仿真器第6脚去掉或者那个洞堵住,这样就不会插错了

网友:
想当年我把JLINK插到CMOS摄像头的口上,没想到我幸运的板子还可以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的 要看具体情况的 DSP不了解 所以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dsp仿真器插反了,我都试了好多次了,没出现烧的问题呀????

网友:
自己最好分析一下反插后的实际电路,以此即可判断出什么芯片或是电路因何种原因损坏。

网友B:
山寨仿真器吧。 正常的仿真器都应该有保护电路的呀。就算悲剧,也不会串下去呀

独自上路,径直潜行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山寨仿真器吧。 正常的仿真器都应该有保护电路的呀。就算悲剧,也不会串下去呀

这个可不好说,著名大厂的产品也有这种可能,细心的习惯在什么时候都是很重要的。

网友:
这损失够大地

网友:
最近我用的J-link v8莫名其妙的坏了,坏的原因可能是带电插拔的,细节也很重要!不过楼主损失比较大,注重细节!!

网友:
楼主损失太大了。。。

网友:
哇。我仿真器,插错了一排,也还是OK啊。没这么脆弱

网友:
回复 网友C:

插反是绝对要烧的。不管什么公司的仿真器。我已经弄坏了有两三个了。

网友:
一直想试试插反了,都没敢,原来真是这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LS的可以试一下。加深一下印象。表现为联不上机了。但DSP不会烧坏。只会烧仿真器的接口芯片。仿真器供应商也看不出来。呵呵

网友:
其实最好还是正常去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