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充电器电路”的问题

楼主:
电路如下:

Q1为PNP型三极管。
不知道为什么在充电时,LED1会亮
没充电时,LED1不亮。没充电时LED1也有回路啊。不知道为什么不亮。。。。
??????

请高手指教 。。。

网友:
楼主的贴图方法不对,无法看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刚进来还不熟,应该怎么贴图法?

网友:
可能是有电流流过并联的小电阻时,在电阻上产生的电压降使发光管发光指示充电。

网友:
zhijie直接放在附件里插入就还要了 否则看不到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吧,充电时电阻上的压降使发光管发光。。
但是,为什么没充电时,发光管不发光呢 ? 这时发光管也有回路啊,从整流输出——LED1—— R2 ,应该有电流发光啊。。

不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