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论坛里谁有FLASH的应用资料?

楼主:
本人不懂这方面的东西,想来这个论坛学习,问下FLASH怎么烧录?软件怎么弄来?还有怎么做开发板来测试或者烧写FLASH呢? 各位师傅请多多指教。

网友A:
我想用FLASH来做一个存储U盆,要怎么做才能实现?用什么驱动好啊?谢谢指教。

网友:
通常有两种烧录办法,一是用编程器直接对FLASH芯片进行烧录,二是在线通过控制器进行ISP、IAP烧录。至于楼主说的软件只什么?FLASH的烧录软件还是烧录到FLASH中的软件?前者有随机提供或芯片内载的,也可以自行编制,后者等同于数据,只是烧录地址可能有一定讲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用FLASH来做一个存储U盆,要怎么做才能实现?用什么驱动好啊?谢谢指教。

除了FLASH还需要控制器和接口电路,驱动与控制器和接口类型相关。

网友:
谢谢指教,顺便问下一导航的PE6.0怎么烧进去好呢?我有台导航用了不久就出问题了,想重新烧个系统,把2G的格式化成两个盆,一个装系统,一个装地图,各位师傅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