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RTC实验遇到的一系列问题

楼主:
根据金牛开发板上的RTC例程,把程序烧到带有STM32F107VCT6的金牛开发板上,用电脑自带的超级终端进行接收,发现小时分钟秒的输入那得一个速度才行啊,晚了一点点就输入不进去了...好吧,算你狠,能写就成,于是继续调试,可写进去了再复位,也没TIME出来...这又尴尬了...不是都说新手挺容易上手的嘛,STM32都研究一个月了,还在例程在转悠呢...

网友:
附件为金牛开发板的RTC实验例程,有一起研究的麻烦分享下调试心得

RTC实验例程

网友:
明天用自己电脑给你看看 正好我也在做RTC的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向高手学习,thx

网友:
我的时间显示跑哪去了啊....

网友:
看了下这个程序.输入部分应该是没问题的.你换串口调试助手试试看?
输出的话.
void Time_Show(void)
{
  printf("\n\r");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If 1s has paased */
    if (TimeDisplay == 1)
    {
      /* Display current time */
      Time_Display(RTC_GetCounter());
      TimeDisplay = 0;
    }
  }
}

里面的TimeDisplay没有定义在中断里面啊.肯定是不能printf的
加上这个中断吧
/*******************************************************************************
* Function Name  : RTC_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handles RTC global interrupt request.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RTC_IRQHandler(void)
{
  if(RTC_GetITStatus(RTC_IT_SEC) != RESET)
  {
    /* Clear the RTC Second interrupt */
    RTC_ClearITPendingBit(RTC_IT_SEC);

    /* Toggle led connected to PC.06 pin each 1s */
    GPIO_WriteBit(GPIOC, GPIO_Pin_6, (BitAction)(1-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6)));

    /* Enable time update */
    TimeDisplay = 1;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 Reset RTC Counter when Time is 23:59:59 */
    if(RTC_GetCounter() == 0x00015180)
    {
      RTC_SetCounter(0x0);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
  }
}

至于学习STM32.我怕其实接触正儿八经的MCU才一个月.离你说的高手差远了.不过坛子里高人真的不少.多用断点调试程序.还有就是多上论坛交流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是真心感谢,一语中的,确实是这个问题,加了中断函数就可以了,STM32各种测试程序,各种中断,呵呵,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