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232接法求助

楼主:
连接电路完全按照器件资料完成的

连接完成后,接入电脑串口和单片机串口,结果发现接收数据不对,将接入单片机的两根数据线拔出后串口助手仍然有数据接收,主要是00和FF,但貌似没什么规律(有时候一个00后面就一个FF,有时候n个00后才出现一个FF)。于是怀疑电平转换电路出问题了,在网上找了个测试电路的方法,如下,各个输入输出引脚均处于悬空状态下测各脚电压,不知是否正确。

按照上图测量各脚电压,有四个引脚电压跟上表有很大出入,分别是
7脚          10脚          11脚          14脚
2.4~3v              0.9v                   0.88v              0.63v~1.02v
这四脚恰好是TTL/CMOS电平到232电平的转换,看内部结构11脚和10脚直接接的+5V,按理说测出电压也该在5V左右啊!怀疑是芯片原因,换了一个芯片还是出现同样的结果,求高手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图片看不到 请楼主以附件形式上传图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不到吗?我这能正常显示啊!

网友:
baidu不让外链,你自己当然可以看见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把图片下载下来,再上传吧!

网友:
232竟然没有一个脚电压是超过8v的么?

网友:
正常时232电平应为Vcc的二倍,注意正确选择储能电容的容量,现在市场上有很多232接口片是山寨伪劣货,接法要么不兼容标准,要么有质量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2脚和6脚能达到VCC的2倍,就7,10,11,14这四个脚的电压有问题

网友:
电压太低……电容换大一些试试,如果还不对,那就是芯片的问题了!现在有些地方的芯片是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开始也是这样连接的,就是因为出现了上述问题,才把2脚通过1uf电容接到VCC的,据说这两种接法都一样,问题还是没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D:

器件资料上要求1uf电容啊!我也是这样接的,难道还得换10uf的?我也怀疑过芯片问题,不过后面换一个芯片后还是出现同样的问题,不会这么巧吧?

网友:
这种解法肯定是对的 1UF的电容我一直都是这么用 上次串口刷ISP就用的1UF 是可以的 不过232  大家都知道 从1快到十几块的都有 所以

网友:
PIN10/11是TTL输入脚,标准232芯片应该有内部上拉,如果没有就不能浮空,必须给固定TTL电平(可接5V电源或地),这时PIN7/14应有对应的232电平,楼主照此再去测试。

网友:
我想我找到原因了。
为了省钱,将就用的一个蓝牙模块的USB转串口,如下图:

它的输出根本就不是232电平,而是TTL电平,也就是MAX232电路是多余的,加了MAX232电路反而会使接收的数据出现错误。哎!终于从痛苦中走出来了,感谢楼上各位朋友这几天的帮助,祝你们一切都好!

网友:
玩硬件的大部分是速食主义者,总是喜欢给自己下绊

网友:
初级错误对初学者而言并不罕见,多点细心和耐心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
电平要搞对 不然出了错误还是按照惯性思维去找问题 就很难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LZ,有BF 10DS蓝牙模块的驱动程序吗????

网友:
电容要用极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