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简单的算术题

楼主:
一个人花8块钱买了一只鸡,9块钱卖掉了,然后他觉得不划算,花10块钱又买回来了,11块钱卖给另外一个人了。问他最后的收益是多少?即他赚了多少钱?

提示:这是国外某著名商业公司的一道面试题,考查的不是你的数学计算,而是看你会不会在经济活动中将“如何获得最大利润”放在首位来思考,也测试你在纷杂的交易过程中能不能明确自己的位置。据说这道题测试过上千人,正确率不足5%,认真考虑,仔细作答哦!

网友:
一个让人很纠结的答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人花8块钱买了一只鸡,9块钱卖掉了,然后他觉得不划算,花10块钱又买回来了,11块钱卖给另外一个人了。问他最后的收益是多少?即他赚了多少钱? 提示:这是国外某著名商业公司的一道面试题,考查的不是你的数 ...

实际到手的,不就多了2元么?

9+11-8-10=2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人花8块钱买了一只鸡,9块钱卖掉了,然后他觉得不划算,花10块钱又买回来了,11块钱卖给另外一个人了。问他最后的收益是多少?即他赚了多少钱? 提示:这是国外某著名商业公司的一道面试题,考查的不是你的数 ...

好吧,我没有学过经济学的大道理。不知道啥是商品的价值在交换的过程中是会变化的。

我只知道虽然他本来可以直接8元买进,11元卖出,赚3元。

但经过这样转手后,他手头确实比开始多了2元,那就是交易后他赚的。

其它的说来说去,都是浮云,忽悠人的。

网友:
回复可见 大鱼你也喜欢玩这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绕晕了吧 糊涂了吧 你说实话

网友:
赚了两块

网友:
呵呵,够绕的,讲了一大堆其实是经济学中关于机会成本的问题,以机会成本计,两次交易的结果应该是亏了4块而不是2块,因为交易发生了两次,最优解为两次都8块进11块出,最大赢利机会是6块钱,现实交易的实际赢利为2块钱,在机会成本上损失了4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给绕晕了,完全不想把答案看下去!

网友:
如果把鸡换成是一只股票,买卖在股市上进行,大家想的就会不一样了。想想一只股票第一天8块,第二天9块,第三天10块,第四天11块……

网友:
这个题以会计平衡原理或者说实际情况来说,A确实是实实在在赚了2元钱,其实这个面试题只要是去考一个策划管理者分析问题的角度,A确实赚了2元钱,但是如果A用8元钱买,11元钱卖的话就能赚3元钱,所以说这个题相当于A放弃了去赚这3元钱的这么一个机会成本,也就是说损失了多赚1元钱的机会,从真正策划者的角度看,A实际赚了2元钱,但是损失了多赚1元钱的机会,所以可以理解为A只赚了1元钱,其实在商业场上,失去更好的赚钱机会就相当于巨大的损失,如果自己的竞争者用8元钱买的鸡,用11元卖的,别人赚了3元,自己却只赚了2元,这企不就是自己赔了1元钱吗!!!

网友:
楼上说的还蛮有道理!

网友:
如果没有提示确实是赚了2元,但是根据给的提示(这是国外某著名商业公司的一道面试题,考查的不是你的数学计算,而是看你会不会在经济活动中将“如何获得最大利润”放在首位来思考,也测试你在纷杂的交易过程中能不能明确自己的位置。)所以确实是亏了2元,因为本来可以直接赚3元的,让竞争对手给赚了1元,相对来说就是自己用赚了-1元,竞争对手赚了+1元,组后用自己赚的减去竞争对手赚的:-1-(+1)=-2元,即自己的盈利为-2元。
如果这里-1-(+1)=-2不明白,你可以换个都是正数的理解方式:设自己赚了X元,竞争队长赚了Y元(X>0,Y>0),即最后盈利为:X-Y

网友:
回复 楼主:

zheni这你都知道

网友:
这是必须的,你不晕谁晕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商人看来比竞争对手赚的手实际上就是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呵呵,分析的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呵呵,分析的不错。这题目不简单的考的加减乘除,而是综合的分析能力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牛市已经过去咯,现在只有熊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一看就是个么耐性的娃,这可不行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