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S2E例程修改成静态IP不成功!纠结!求坛友帮助!!

楼主:
        这几天一直在调试S2E这个例程!因为手头没有带DHCP功能的服务器!所以需要将例程修改成静态IP才能运行!!

        在bjmonsoon老师的帮助下 知道要修改config,c 文件中的 g_sParametersFactory这个结构体中的两个元素:1. ucFlags (这个元素是指示用静态IP还是动态IP的标志,静态就初始化成0x80,动态就初始化成0x00)  2.ulStaticIP(这个元素是党选择静态IP的时候的IP地址)。当然这个结构体中还有 网关、子网掩码等一些元素。我将这两个元素修改后发现还是不能运行!连PING都不通!!!

       还请各位玩过 S2E 的高手们给点帮助!我觉得 还要有其他地方需要修改!!!!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看和 PC 的 IP 地址是否在同一个子网。其实要改的就是这么个地方了。和PC机直连的话,把 PC 的IP地址也设置成静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当然把PC机的IP地址设置成和板子一个网段的喽!!也就是:如果说板子是:192.16.8.1.25
  PC设置成 192.168.1.16 肯定就是一个网段的嘛!是不是?但是编译以后还是不行啊!!!
    这几天真是郁闷死了!!为什么你们都是说要改这两个地方就行呢!!!我用keil试过了、IAR也试过了,直接从调试环境下下载试过了、用LMFlashProgrammer也下过了!但都不行!!
   作为一个玩了cortex-M3这么长时间的人,感觉无比的沮丧!!

网友:
回复 楼主:

明天我试验一遍,再和你分享一下。

网友:
帖子要沉了!!自己顶一下 !!希望有人帮忙!!

网友:
我用的平台不是TI的8962评估套件!!!是周立功的开发板!!!

网友:
回复 楼主:

找到问题更具体的原因了吗?

网友:
我也试了一下,跟楼主的结果是一样的,只要不使用dhcp,静态IP根本都ping不通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的原因找到了,是没有修改 sct文件。

网友:
LS啥意思?

网友:
回复 楼主:

前几天已经给您答复过了,我已经试过静态的可以用。

ulStaticIP修改成啥了?如果修改错了,当然也不能正常工作。

IP4_ADDR(&xIpAddr,159,0,168,192);
IP4_ADDR(&xNetMask,0,255,255,255);
IP4_ADDR(&xGateway,1,0,168,192);
lwIPInit(pucMACAddr, xIpAddr.addr, xNetMask.addr, xGateway.addr, IPADDR_USE_STATIC);

用上面的程序替代
//    lwIPInit(pucMACAddr, g_sParameters.ulStaticIP, g_sParameters.ulSubnetMask,
//             g_sParameters.ulGatewayIP, ((g_sParameters.ucFlags &
//             CONFIG_FLAG_STATICIP) ? IPADDR_USE_STATIC : IPADDR_USE_DHCP));

  当然不要忘了定义    struct ip_addr xIpAddr, xNetMask, xGateway;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个人觉得不能这么改,这么改了,那么就没法通过网页设置了吧,
也没办法通过按某个按键恢复出厂设置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