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单片机proteus仿真

楼主:
仿真时一直出现不能下载源文件(c文件),求指教

网友:
还有为什么刚开始运行就有中断标志被置位

网友:
回复 楼主:

1楼描述很模糊啊 什么叫不能下载源文件C PROTEUS是HEX

网友:
编译后生成HEX 然后加载HEX文件

网友:
生成HEX文件后不能单步调试啊,所以我想用COF,一用COF就出现不能加载源文件。那第二个问题呢

网友:
楼主问题的描述

我也遇到了相关问题,具体情况是:可以用proteus进行相关的仿真,但是不可以进行像用汇编那样可以调出源代码界面进行调试,我在一片文章中看到了有人用的proteus有avrc的编译器,谁见过啊

网友:
你应该仔细看下PROTEUS的说明,这种情况是你的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