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PC罢工。。。。。求高人

楼主:
以前设计软核都没的问题,但最近用它生成软核出现问题了。
   即使generate以前的工程也不行,也就最后出问题。问题描述如下:

请教高人了。。。。。最近有点不顺样。。无语。。。。。还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设计软核都没的问题,但最近用它生成软核出现问题了。
   即使generate以前的工程也不行,也就最后出问题。问题描述如下:

请 ...

为了让高人省眼,我把错误的地方描述一下吧,最下面提示无错无警告,但倒数几行出现cann`t open....和error....字样。。。
   就是这时吧,无法生成sof文件,
QUARTUSII里面无法加入模块。。。。。

请教了。。。。。。

网友:
查查库文件的路径设置是否有变动。

网友:
楼上说的确实可能存在!以前玩SOPC的时候,由于路径问题, 也是不能产生CPU!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吧,我把SOPC安装在C盘的,C盘的东西很少动过。
除了用群星的东西动得比较多外,一般我很少直接操作C盘的。
     呕死。。。。谢谢两位。。。。再看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吧,我把SOPC安装在C盘的,C盘的东西很少动过。
除了用群星的东西动得比较多外,一般我很少直接操作C盘的。
     呕死。。。。谢谢两位。。。。再看一下。

感谢大家的支持。。
  问题刚刚解决了。
   昨天建了两块服务器,http和ftp的。可能最后修改了计算机名了,结果服务器一直出问题。
弄得SOPC也出问题了。
     计算机昨天晚上休息了一晚上,OK了。。
哈哈。

网友:
恭喜楼主 问题得解 。。。

网友:
可见计算机的环境是很重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那是哈。。。大家以后有问题解决不了的,多多上坛呀,,其实里面的好人还挺多的哦。。。嘿嘿。。。